断路器接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4):
请问4 H# n/ W9 y# E4 ]% d
从断路器的侧面引出的几根线有什么作用,其中一根是断路器合闸信号,不知有啥作用,会不会是接到PLC中呢?

网友:
不知你说的断路器是什么型号的,如果一般的话,那只是接指示灯而已.有合闸指示与分闸指示.还有接按钮控制分闸的.示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点评):
加个好友

网友(2022-09-15):
感谢楼上各位的分享!

网友(2023-09-15):
看下断路器品牌和型号,官网搜说明书。实在不行万能淘宝搜下,能解决很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