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内涨套如何做?急~~~~

楼主(2009-08-24):
如图,我想加工一个内涨套的芯棒。。。
在 CA6140数控车床 上加工此零件,车床上只有三爪卡盘,没有四爪,也没有软爪。工件外形是四方的,除了直径34的孔没有公差要求外,其实各外圆,内孔都是有公差要求,并且有同轴度和垂直度要求,在0.02~0.04MM以内。。。
零件加工方法:1,先车直径54,40,30.2这头,单边放余量1MM;
                  2,掉头车直径63这部分,直径63,30.2,34尺寸控制公差都完成;
                  3,在掉头完成直径54,40尺寸完成。
就是在第三步的时候,现在想通过一个直径34的内涨套芯棒,来控制直径50,40处的同轴度和垂直度。但是34的内孔是没有公差要求的,为了做第3步,在加工第2步时就要去控制34孔的公差了,而且孔的尺寸公差直接影响到后面的加工精度。感觉有点矛盾,但又想不出别的方法。。。如果那个高手能指点一下,真的是谢谢了。

如果一定要通过直径34*36.5的内孔来做芯棒,我想问下,这个内涨套应该怎么设计呢???
涨开的部分需要多少长度,涨开处内部的斜度应该多少度呢,壁厚多少为好,才能有足够的力,涨紧工件???
这个力应该怎么计算呢,还请高手指点。。。材料暂时考虑用45钢调质处理。。。

比较急~~~~~~每批加工400-500件

楼主:
都没人说下嘛?  偶的帖子不要沉下去了哈

网友:
63和54、40尺寸有型位公差要求吗?

网友:
在网上搜搜有没有答案啊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夹63外径呢,

网友:
为什么不先车直径63、34这部分,再掉头车啊

楼主:
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一部分完成后,就不能在夹已加工的表面了,会有夹痕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缸盖

网友:
心轴一头做台阶挡肩,另外一头车螺纹,然后做个垫圈用螺母加紧,加工的时候直接夹心轴就行。

网友:
心轴一头做台阶挡肩,另外一头车螺纹,然后做个垫圈用螺母加紧,加工的时候直接夹心轴就行。
引用 楼主:

当然,有公差的内孔与轴配合要磨床上控制公差,你有高的水平直接车出配合公差最好。

楼主:
没明白楼上说的。用垫圈加螺母,往哪里加紧呢?????
第三步的内孔,外圆,端面,都是需要加工的。

在车床上控制一个内孔,外圆的公差还是很容易的。这不需要很高的水平的。在说是在数车上,更好控制了。

网友:
我有个可涨芯棒的结构看行不行,车个阶梯轴,32外径上开一条槽(一剖为二)在打个螺纹孔,旋上螺钉,把它顶开来涨紧。本来想画张示意图的,公司电脑加密的弄不上来,抱歉,

网友:
楼主说没有软爪?我很奇怪,软爪很简单做呀!你随便找付3爪就好,焊上A3钢或铜,然后内环绷紧,镗出孔就可以当软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的结构我心里有点清楚的,但是就是这个涨紧力如何去确定,根据斜角,材料,等等关系,一直在机械设计书上找这方面难得公式,就是找不到。。。

如果可以截个图给我看看你的可涨芯棒吧,,,谢谢

网友:
涨开处内部的斜度应该多少度呢

我们产品用的涨圈的选择为26度,但我们内孔要比你的大,壁厚要和内部拉紧的轴有关,一般壁厚不大于选择拉紧轴的半径,
拉紧轴用45钢调质,涨圈可以用T10淬火,涨圈可以加工好后切开,我机子里没有图片,楼主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画了个示意图,不过涨紧力有多少我也不是很清楚,希望有人指点下!file:///D:/tp:/01

网友:
贴不出来图,sxc6138  怎么贴的?

网友:
LZ批量很大吗?不然明明用软爪就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芯轴?况且你的装挟孔是自由公差的,不适合用的.
非用不可的情况只有一个,就是批量太大.这样的话只有膨胀芯轴是不够的,还必需配自动拉紧机构才能解决问题,不然还没有软爪效率高.
要自动装挟问题就复杂了,需要一整套设备,有兴趣可以讨论.

网友:
看到了,LZ一批4,5百件,还是去买软爪吧,除非你是故意出个考试题,先排除4爪软爪这样的最佳选择.
即使你内涨套做得很出色,做4,5百件下来,夹在车床三爪的那一段受得了吗?做多少件紧一次三爪呀?

网友:
还是研究一下怎么夹四方吧

楼主:
夹四方已经搞定了,我在 工装设计板块 就有夹四方的。。。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 20# 卢春航

夹具我已经画好,如图
在直径128的端面上加2个挡块,用来传递扭矩。。。

也不知道这样搞着对不对,现在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这个锥度产生的力去怎么算,虽然只是精加工,也不会有多大的力,但要是能算出来就好了。。。高中大学时候力学分析学的不好。呵呵

新买的三爪,自定心可能会好点,但是用多了,三爪的自定心同样是不准的,在说了,卡盘的样本里,也没有这样高的要求。
还是做个芯棒比较放心。。。

楼主:
没人明白???

网友:
心轴一头做台阶挡肩,另外一头车螺纹,然后做个垫圈用螺母加紧,加工的时候直接夹心轴就行。
引用 楼主:

同意!方法简单还很实用!

楼主:
同意!方法简单还很实用!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我怎么加工直径40的内孔呢???

网友:
哇哈,楼主遇到我啦

  正好我闲来无事,平常做内胀夹头做的口吐鲜血,明晚上帮你画图,现在晚上11点要睡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真的是谢谢了

网友:
楼主啊,夹外圆会有夹痕,难道撑内孔就没有夹痕了?
最好把全图贴上来,似乎工艺需要完善

楼主:
我说了要做芯棒的那个内孔是自由公差,可以说这个内孔的表面是没有用处的,有没有夹痕没有关系,而其他的外圆都是需要去配合的。我只要控制其他的尺寸公差和同轴度,垂直度就可以了。

内撑不会产生多大的力,最后一道工序也只是金加工,车削时也不会有多大的力,所以内撑不会有夹痕的。

网友:
上图~~!!!

   用CAXA2007画的,转了个CAXA2005的版本和DWG的格式

网友:
忘记说了,端面定位的那个我随便取了一个尺寸,你图纸的标注没有弄完全哈,何必要这么保密哦

      端面要有跳动要求才可以的

楼主: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27764&extra=page%3D1
图纸就在这里。。。上次只是手上没有图纸,就随手画了一下。

朋友,你画的图挺专业的,谢谢啦。。。
要多多像你学习啊。。。

网友:
联系我,QQ306147327

网友:
时尚先生过然专业,顶下!

网友(2010-01-21):
那个啥单身的时尚先生一个晚上就搞出来了?
佩服
专业就是专业

网友:
内胀夹头感觉有点看不懂的样子啊

网友:
将联系方法给我,RZY_zh@163.com,我给你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解呢,谢谢

网友(2011-07-25):
谁有内涨套的实物图,发来看下

网友(2011-11-04):
学习一下,东西不错,我也弄个试试

网友:
其实我感觉完全不用涨紧的夹具,最好是你能吧你完整的图纸给我们看看就好了。要是只是保证同轴度的话就是一刀活就好了,关键是你的垂直度是谁和谁的啊?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夹63外径呢

网友:
想要内胀的夹头,好像定位不是很方便哦,基准台阶又那么小,还要靠二工序保证尺寸有点浪费成本。我感觉靠63外圆更好些,基准也好控制。

网友:
可不可以改变个思路,取消内涨套啊,比如说最后一步在车床上车断什么的,感觉内涨套的要求比较高啊,通过夹紧内涨套对零件加工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