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 哈氏C 材料有什么秘诀?

楼主(2009-08-24):
                          请教铣工同行加工哈氏C有什么秘诀?

                  开始用235转,吃刀量5CM  走了10个多长刀底部的刃就圆了 ,再上刀如果还按原来的位置走刀还是马上就会圆。
          必须重别的方向走刀才能铣掉,后来一起工作的师傅给指教了一下,自动走刀,用150转,自动进给30.效果还不错。就是
         磨叽了点,还要时刻注意听刀的声音。

网友:
要注意不要产生加工硬化

网友:
哈氏C以耐磨高粘而有名。锋利低速大走刀粗开,……

网友:
哈氏C是啥东西????

网友:
重要的是低速度

网友:
哈氏合金
  (1) 美国哈氏合金国际公司(Haynes International,Inc.)
  公司前身的Haynes Stellite Work (哈茨钴铬钨工厂)于1921
  年创立于美国印地安那州 Kokomo,距今已有91年历史,在九十余
  年经历的生产和研究中不断创新与发明,从而在高合金领域稳居世
  界首位。
aynes 国际公司注重产品的生产和开发。主要从事高质量
  的耐腐蚀和耐高温镍-钴合金的开发和生产。同时,公司的专家技术
  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进一步的客户服务和技术支持。Haynes公司
  的服务中心及分支机构能为客户及时提供板材、棒材、管材、管材、
  锻件、法兰和连接件等。
  (2) 哈氏合金 (Hastelloy alloy)
  哈氏合金是镍基合金的一种,目前主要分为B、C、G三个系列,它主要用于铁基Cr-Ni或Cr-Ni-Mo不锈钢、非金属材料等无法使用的强腐蚀性介质场合,在国外已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环保等诸多领域。
  哈氏合金(Hastelloy alloy)
  一.目前主要分为B、C、G三个系列,它主要用于铁基Cr-Ni或Cr-Ni-Mo不锈钢、非金属材料等无法使用的强腐蚀性介质场合。
  哈氏合金牌号
  为改善哈氏合金的耐蚀性能和冷、热加工性能,哈氏合金先后进行了三次重大改进,其发展过程如下:
系列 :B → B-2(00Ni70Mo28) → B-3
系列 :C → C-276(00Cr16Mo16W4) → C-4(00Cr16Mo16) → C-22 (00Cr22Mo13W3) → C-2000(00Cr20Mo16)
  G系列 :G → G-3(00Cr22Ni48Mo7Cu) → G-30(00Cr30Ni48Mo7Cu)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第二代材料N10665(B-2)、N10276(C-276)、N06022(C-22)、N06455(C-4)和N06985(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