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偏差数值小不一定是基本偏差,应该是靠近零线的,对吗?

楼主(2009-08-24):
基本偏差是两个极限偏差中数值小的那个极限偏差。
一题在《机械加工通用基础知识》题库判断题中,答案认为是对的。
我认为极限偏差数值小不一定是基本偏差,应该是靠近零线的。
我认为此题答案应该是错的。
请各位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基本偏差是两个极限偏差中数值小的那个极限偏差。对吗?好好讨论

网友:
如何理解极限偏差数值?

网友:
基本偏差的数值,亦即最接近于零线包括正负号的偏差值(最小距离)。

网友:
2 基本偏差系列基本偏差反映了公差带相对于零线的位置。当公差带位于零线上方时,基本偏差为下偏差EI(对孔)或ei(对轴);当公差带位于零线下方时,基本偏差为上偏差ES(对孔)或es(对轴)。除基本偏差J、j与某些高公差等级形成的公差带以外,基本偏差都是靠近零线的,即绝对值较小的那个极限偏差。基本偏差JS、js形成的公差带,在各个公差等级中,完全对称于零线,故其基本偏差为上偏差(+IT/2),亦可为下偏差(-IT/2)。
由此,轴的基本偏差从a到h为上偏差es,从j到zc为下偏差;孔的基本偏差从A到H为下偏差EI,从J到ZC为上偏差ES。H与h的基本偏差为零。
  • 基本偏差的由来
基本偏差数值表中的轴、孔的基本偏差数值是按标准中的基本偏差计算公式和数值修约规则求得的。
    • 轴的基本偏差的计算
轴的基本偏差按附录A中表A6所列的计算公式计算。表中轴的基本偏差的计算公式,是以基孔制配合为基础来考虑的,即根据配合性质给定的。
基本偏差a至h的轴与基准孔(H)组成间隙配合,其绝对值正好等于配合的最小间隙。h与H组成最小间隙等于零的一种间隙配合,故基本偏差为零。
      基本偏差j至n主要用于过渡配合。其中j主要用于和轴承相配合的孔和轴,其数值纯属经验数据,无计算公式。
      基本偏差P至ZC按过盈配合来确定,主要是从保证配合的主要特性最小过盈来考虑的,而且大多是按它们与最常用的基准孔H7相配合为基础来考虑的。
      由表列计算公式求得的轴的基本偏差,一般是最靠近零线的那个极限偏差,即a至h为轴的上偏差(es),k至zc为轴的下偏差(ei)。除j和js(严格地讲两者无基本偏差)外,轴的基本偏差的数值与选用的标准公差等级无关。
    • 孔的基本偏差的计算
新标准规定孔与轴的基本偏差采用同一计算公式,因此孔的基本偏差可由轴的基本偏差换算得到。一般同一基本偏差代号的孔的基本偏差与轴的基本偏差相对于零线是完全对称的,所以两者的基本偏差的绝对值相等,而符号相反,即:
EI=-es或ES=-ei上式适用于所有孔的基本偏差,但下列情况例外:
      基本尺寸大于3至500mm,标准公差等级小于或等于IT8,基本偏差为K、M、N的孔和标准公差等级小于或等于IT7,基本偏差为P至ZC的孔,在基孔制或基轴制中,要求孔要与更高一级的轴相配(例如H7/p6和P7/h6),并要求具有同等的间隙或过盈。此种情况下,孔的基本偏差应按下式计算:
ES=ES(计算值)+D式中:
D是基本尺寸段内给定的某一标准公差等级ITn与更高一级的标准公差等级IT(n-1)的差值。
例如:
      基本尺寸段18mm至30mm的P7,其D值为:
D=ITn-IT(n-1)=IT7-IT6=21-13=8(µm)
  • 轴和孔的基本偏差数值表
根据轴和孔的基本偏差计算式,标准给出了基本尺寸至3150mm的轴的基本偏差数值表和孔的基本偏差数值表。
轴的基本偏差确定后,轴的另一个偏差可由标准表中所列的轴的基本偏差和标准公差(IT)求得:
    • 对基本偏差a至h:
      • 上偏差es=负的基本偏差
      • 下偏差ei=es-IT
    • 对基本偏差k至zc:
      • 下偏差ei=正的基本偏差
      • 上偏差es=ei+IT
    孔的基本偏差确定后,孔的另一个偏差可由标准表中所列的孔的基本偏差和标准公差(IT)求得:

    • 对基本偏差A至H:
      • 下偏差EI=正的基本偏差
      • 上偏差ES=EI+IT
    • 对基本偏差K至ZC(对小于或等于IT8的K和M8不适用):
      • 上偏差ES=负的基本偏差
      • 下偏差EI=ES-IT

楼主:
根据大家的见解我理解,“基本偏差是两个极限偏差中数值小的那个极限偏差。”这道题应该是错的。谢谢
但我们车间有位师傅,这样解释,“这里的数值不带正负,数与数值还有数概念不同。”但他的概念我不敢苟同,所以我请教大家。

网友:
6# qingang0

网友:
对基本偏差a至h:
上偏差es=负的基本偏差
下偏差ei=es-IT
对基本偏差k至zc:
下偏差ei=正的基本偏差
上偏差es=ei+IT
孔的基本偏差确定后,孔的另一个偏差可由标准表中所列的孔的基本偏差和标准公差(IT)求得:

对基本偏差A至H:
下偏差EI=正的基本偏差
上偏差ES=EI+IT
对基本偏差K至ZC(对小于或等于IT8的K和M8不适用):
上偏差ES=负的基本偏差
下偏差EI=ES
请认真理解正的基本偏差和负的基本偏差,说明基本偏差的值无正负之分。

网友:
请认真理解正的基本偏差和负的基本偏差,说明基本偏差的值无正负之分。只是根据基本偏差代号相对零线位置来加正负号,确定上、下极限偏差,好好理解吧?可参阅GB/T1800.1-1800.4-2009新的极限配合与公差标准。

楼主:
感谢上面的朋友,让你费心了。我先前理解基本偏差应有正负,由于它是由极限偏差决定的。由于你这一说和我对资料的翻阅使得我思路豁然开朗。谢谢

楼主:
基本偏差是相对于零线的距离,距离无正负之分。

网友(2011-02-26):
基本偏差一般是指靠近零线的那个偏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公差带图上,孔是在上面的规定为正。轴在下面为负的啊,,是不是的哦??

网友:
唉 偏差这几个概念把我也整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