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一绝缘材料做一连接板,并在上面扩孔等机械加工---请教

楼主(2009-08-24):
绝缘材料的选用

要用一绝缘材料做一连接板,并在上面扩孔等机械加工,(不能易于变形、塑性太)。
    能不能推荐几种绝缘塑料,要求机械性能良好,加工性能、机械强度比较好的?

谢谢!

网友:
尼龙1010,可以吗?

网友:
电工木,PVC

网友:
1.酚醛层压布板,电器零件里面常用的结构件;

2.电木 ,机械加工性很好

3.ABS

4.尼龙

网友:
受教了,我觉得你到专业的电器的厂家网页上找,可能结果更加满意哦

网友:
对于楼主所说的用途,酚醛层压布板应该是最适合的材料。

网友:
电木,环氧板,夹布胶木

网友:
我举得   ABS尼龙  酚醛都行

网友:
我觉得用电木板或者POM板.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