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45号钢粗车刀具的型号和切削参数,最大切深量多少?

楼主(2009-08-24):
各位老大
谁有45号钢粗车刀具的型号和切削参数,最大切深量多少?谢谢

网友:
什么设备?材料热处理状态。
还要看大致的零件图。系统刚性如何?

网友:
是呀,说的具体些,一般单边切深5mm没问题

楼主:
沈阳数控150车床,45号钢没热处理,车床转速600,车直径50左右的圆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