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摆线针轮减速机摆线轮加工

楼主(2009-08-25):
    有没有人知道哪里有加工摆线针减速内的摆线轮的工厂,加工精度要求很高的,装配后要求回差1"左右。
    摆线轮齿数:20  最大外径:Φ85
    针轮齿数: 21
    针齿套外径:Φ8

网友:
国内一般厂家,设计该摆线轮都是问题,就别谈加工了。本人可以提供设计服务,加工可考虑采用慢走丝进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设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找不到合适的加工单位.
也想过买现成的减速,但要做成自已的产品(不是减速机)就得想办法加工或寻找合适的加工供应商.

网友:
我公司可以生产高精度的减速器,但不是摆线针轮的,是活齿传动的,从理论上讲,活齿传动的精度保证比摆线针轮的更容易实现。您可以到2cos.cn上看看我们生产的产品。

网友:
我们可以按你们的要求特别定制。有意的话,请QQ:172767805,或Email:goldfool@163.com

网友:
按所供參數推導出應如下列結果,以加工方法而言.線切割或cnc中心加工機都不是難事,數量少用線切割比較快,一個上午就行,費用工資在5佰人民幣就可完事,但就我的疑問..
1 .針齒正位度影響運動連續性,是否已處理.
2.偏心軸上軸承剛性直接影響回差,是否已處理.
3 輸出機構如連桿或銷筒公差值直接影響輸出精度
4 以85mm來計算1"弧長 ,僅0.0124mm,這時加工許用精度應考慮,(少說有四個加工件精度總和)
以上經驗值供參考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论计算各项已都做相应的处理,我理在担心的不是计算的问题,而是在加工的过程中要保证的公差精度太多,是不是到最后装配时会出现不愿见到的干涉现象或间隙过大.
   理论值只是一个加工参考,对于摆线检测还没有一个定性的方式方法,是否合理可能要到第一个样品装配后才能最终表现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LZ应用在什么场合?装配后回差要求1角秒,精度要求也太高了吧?是不是要求1角分,写错了?
另外装配后的回差和其它零部件以及配合都有很大关系,单靠摆线轮的高精度是不行的。
LZ对摆线轮的精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
另外,一般书上写摆线针轮正确啮合条件,摆线轮的齿数一般为奇数。
不知LZ出于哪方面考虑,将其设计为偶数?能否方便赐教?
当然用偶数也可以做出正确的图形,但不知LZ是出于哪方面考虑这样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计加工应该都不是问题,线切割的精度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公司的产品,我看了一下,做得很不错。
但精度25角分还是有点偏低,离高精度精密减速器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举个例子,日本批量化生产的RV减速器回差为1分。
希望继续努力,做出我们自己的精密减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保証精度在個人認為跟加工設備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致於擺線齒輪檢測上只要合於齒型上相對座標誤差範圍,應該是可行的.以我自己圖形上半齒共計247*3個座標點,齒型曲線連續性誤差可小於0.0001,若隨機取幾個可接處於使用段曲線,來應証加工後齒形誤差,應該可行,感覺還好,致於線切割在製怍少量可免熱處理後加工製具費用,若上述方法檢測可通過,再以震動拋光處理,以上經驗供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里有一台连续轨迹数控坐标磨床可以进行摆线齿轮的加工。

机床的定位精度如下:

加工出的摆线轮齿面粗糙度可达0.4.
至于你所说的装配后回差为1角秒,因为涉及其他零部件及整个减速系统的问题,我们不做保证。LZ可以明确一下摆线轮的精度要求。
如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网友(点评):
刘博士还做摆线轮的加工吗

网友:
另外有关设计方面的问题也欢迎交流讨论。
我很好奇LZ的这个摆线轮是用在什么方面的?能否方便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部很好的機器,謝謝版主你的資訊,剛打過去銷售部,可能是假日,沒接電話...但可問想擁有它得花多少銀兩?加工最小直徑是多??

网友:
1"几乎就是零间隙。运动误差都远大于这个值,应该是1',笔误了。

楼主:
13# 刘景亚 机床不错!
   我们采用的是内摆线与外摆线相结合的方式,也就象摆线转子泵那样的。用在安装要求比较狭小的空间,输入端是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当然减速机的大小也不相同。特别是伺服电机用的那个减速机,要在高速下频繁换向,而且定位误差要求又很高;在满足机械惯量的情况下又要有大的输出转矩。
   在此情况下选用蜗杆减速机或行星减速机显然是不合适的,外购件安装体积又不合适,只有想办法自已做一个了。具体用在什么设备上就不能说了,是给别人改设备,应客户的要求在改装完成之前不能泄漏各方面的信息(老总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要花100多万人民币。具体的参数可以查下附件中的样本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们能帮上忙的,乐意效劳,呵呵
欢迎多交流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收到,謝謝...

网友(2010-04-03):

我也有类似的摆线轮要加工,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E-mail:zhaoconghu@mychery.com).我也希望能够交流有关这方面的技术。

网友:
我们现在需要这类的减速机比较多,也希望能够开发出自己的减速机,更希望有专业的、有经验的厂家加入。如果有诚意的可以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我会与你们联系,也可直接与我联系。

网友(2015-04-04):
大批量生产的话还是用数控成形磨,修成形砂轮来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