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绕性装配

楼主(2009-08-25):
在proe装配设计中,皮带能否设置为绕性件(绕过张紧轮等)实现绕性装配?请高手解答一下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难道皮带传动不能在proe中实现绕性装配?

网友:
张紧轮在皮带正常工作的时候难道是浮动的?如果是固定的,也没有必要用挠性装配啊。倒是象弹簧之类的,工作中的位置时刻在变化,用挠性装配就非常合适。

网友:
同意楼上。' J* J% R- k" d5 ~2 n
楼主这个应该没有必要挠性装配,你的分析过程相对于工作时间来说是个点,取个固定位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