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精度问题

楼主(2009-08-25):
三坐标的加长测针容易产生哪些误差,如何减小?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三坐标测量要根据需要尽可能用短一些的测针,如必须加长尽可能减少连接次数。

网友:
我们实习时候看见长虹的三坐标测量仪坐的是单间,恒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