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泵吸油口压力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5):
在通常情况下,
泵厂家一般能给出吸油高度,即初始的泵吸油口的真空度!

现在的情况
泵的吸油口强制给油,给油压力为1.5BAR-2BAR左右!
现在不明白是否对泵是否有一定的副作用!!
但考虑到以前一些大的油站,吸油口都在油箱底部,泵装置在油箱边上,油位产生的高度差貌似也有一定的压力!
没有具体的资料
无法最终确定!

哪位兄台为我解惑????

网友:
对泵有关系的只应该是吸、排油口的压力差吧。
泵的吸油口总是应该有一定压力的。即使不给吸油口强制给油,吸油口高出油面,也不等于泵的吸油口不存在压力。如果将油箱密闭并抽真空,泵的吸油口高出油面,泵肯定是吸不进油液的。
泵的吸油口在油面附近,吸油口的压力约为一个大气压,即1BAR。
因液压油比重为900kg/立方米,泵的吸油口在油面以下,每低于1米,压力将增加0.09BAR。

楼主:
伏枥老伯,

我现在的现状是:

我的润滑系统里有一个低压泵提供流量为30L/MIN,压力为6BAR的润滑油;
20L/MIN的流量直接通过节流阀与流量计到润滑点
10L/MIN的流量经过减压阀(1.5-7BAR)到高压泵的吸油口!
高压泵的流量为10L/MIN,压力为80BAR.

问题是:
这1.5-2BAR的压力,10L/MIN的流量的润滑油对高压泵是否有不利的影响!
请指教!

不知道哪位从事泵的设计制造的是否对泵吸油口的压力(负压与正压)有明确的标准???

网友:
CY14-1B柱塞泵的使用说明书里有一段:当由于液压系统需要而采用增压油箱时,其压力P≤0.16-0.2MPa。
不知道是不是对你的齿轮泵有影响?

楼主:
谢谢!我再找找相关的说明书!!!
看看是否有这方面的内容!!

楼主:
经核实我手头的几家泵的样本!能够明确说明泵吸入口的压力的有两家
RONZIO的泵的吸入口压力:0.7-3BAR
KRACHT的泵的吸入口压力:
a,750rpm条件下:-0.4-6BAR
b,1000rpm条件下:-0.4-5BAR
c,1500rpm条件下:-0.4-4BAR
d,2000rpm条件下:-0.4-3BAR
e,3000rpm条件下:-0.4-2BAR

网友:
感觉与泵的串联没多大差别……

网友:
易造成端盖油封漏油

网友:
齿轮泵的进油口有一油道通泵的输入轴油封,为齿轮轴提供润滑,如进油口油压过高会使轴端油封漏油。
一般进油口油压不要高于0.5MPa.

楼主:
又多了解点东西!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