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架,在车牙时换刀换到位了,但是车不出牙

楼主(2009-08-25):
数控刀架
在车牙时换刀换到位了
但是车不出牙
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车不出牙是你的刀够不着工件呀还是乱牙呀还是别的什么,你也不说清楚一点。还有你的刀偏

网友:
不可能,最有可能是对刀的问题
   先回答楼上的问题,好让后面的高手为你解答

网友:
注意看一下机床是否配备了光电编码器

网友(2011-04-15):
刀架没锁紧。。。。。。

网友:
问题说的透彻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