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江西仪表机床厂的数控车加工,光洁度达不到要求---请教

楼主(2009-08-25):
如下图所示零件,用江西仪表机床厂的数控车加工,主轴转速s900,刀具用726自己焊的,光洁度一直不达标。主轴合理的转速应是多少,还有用何种刀具较好?

恳请路过的大侠给点意见。

楼主:
1# 正负二丝 材料用的是40cr

网友:
不行就留磨量去磨床加工吧。726的刀加工40cr有难度

网友:
粗车是山特的4225材质,精车是肯纳的PC9125,加工数都在1500件以上。都没有用润滑的,干切削。供参。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1278

网友:
精车用金属陶瓷刀片,粗糙度很好

网友:
不行就用沙皮吧

网友:
726的刀子不合适,40Gr的硬度不适合用726。

网友:
以你的转数S900的话,线速度大概只有40-50m/MIN,太低了。转数最少提高一倍。进给量每钻0.08-0.1,光洁度应该可以了。刀片最好用机架刀片。金属陶瓷性价比都比较合适。

网友:
转速提高,进给量减少,

网友:
同意用陶瓷的,价格还算合理

楼主:
10# 贝氏弧线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参考你们的宝贵意见,怎么改进加工方法我已有点数了,再次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
转速越高726的刀头越受不了。

网友:
1# 正负二丝 根据你的零件形状,我怀疑你始终用的是一把刀具,而且不是90度外圆车刀,也就是说你在车粗糙度1.6的位置刀具没有修光刃,很多数控车床车1.6的光洁度是有些难度的,用右修光刃的刀具比较好些,建议光洁度1.6的位置精车用带有修光刃的刀具,40Cr用有修光刃的刀具最好用切屑液。

网友:
哈哈!高手云集啊!!

网友:
楼主这年代还用焊接的,太落后一点了吧

网友:
有修光刃的刀具是怎样的?

网友:
有修光刃的刀具是怎样的?
引用 网友A:

修磨刀尖。

网友:
不用那么费劲,换金属陶瓷刀片,提高转速,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