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夹缝焊接

楼主(2009-08-25):
现在我公司需要夹缝焊,焊接条件是:1.2mm的铝板,焊间距离约20mm,高度约120mm。我司目前没有合适的焊枪可以伸进夹缝进行焊接,求助各位达人。

网友:
长不是问题,如果铝板很窄的话,照样可以焊接

楼主:
东西形状如同“U”形,具体需要怎样解决?能否提供方案?

网友:
如果不留间隙可考虑用电阻焊焊结;
必须要留间隙的话,主要原理还是钎焊原理,必要成熟的是用激光熔化或镭射技术将铝板熔化从而形成钎焊焊缝。

楼主:
焊接位置在“U”形底部内侧,“U”形由3块1.2mm铝板焊接形成,底部宽约20mm,两侧高度约120mm。希望高人帮忙解答。

网友:
买那种加长喷嘴和加长导电嘴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楼主:
买那种加长喷嘴和加长导电嘴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请问可以提供相应厂家的联系方式吗?我们公司的供应部门就是找不到这样的信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