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很简单的疑问:关于图纸中的基准

楼主(2009-08-25):
以前查过,没查到。偷懒问高手

举例说明吧,一块100×100×5的钢板,下表面为基准面,无其它任何标注,上表面对它的平行度是0.03,另外标粗糙度3.2。

那么对于机加人员来说,下表面应该做到多少?

楼主:
补充:我的意思是,图纸如上标注的话,作为基准面的下表面,默认应该是多少的平面度和多少的表面粗糙度。应该跟不作为基准时的要求不一样吧。

网友:
跟上表面一样

网友:
完整的图纸基准面肯定有要求的,否则怎么试基准

网友:
你的这两个面是对称面,它们同时都是基准面也是被测面,所以要求是一样的。

网友:
作为基准,只需要将下表面贴和加工台即可

网友:
即和加工台压紧,然后加工另一面

网友:
最基准面的平面应该比非基准面要求要高吧,至少不能比非基准面低!!

网友:
如果下平面没有标注,可以看作是与上平面一样的要求。

楼主:
之前查过,GB中未说明。

网友:
这个就叫“互为基准”.

网友:
工艺学里面学过,楼上的说的对,

楼主:
这个就叫“互为基准”.
引用 网友A:
跟我们公司的工艺说的一样,呵呵。
得找本工艺学的书翻翻了。

基本认为是这样的了,细节还是得翻书。
谢谢大家。

网友:
这连个的平面度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没找到工艺的书,只翻到这个。。。
关于基准的定义。

网友:
这种标注认为是互为基准

网友:
互为基准,具体加工是怎样的?

网友(2019-08-06):
互为基准,今天刚好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个被测0.03的平行度,个人觉得基准面与被测面的平面度应该应该是相等的,平面度应该都是在0.015.这样才能保证平行度是0.03

网友:
平行度检测对象是被测表面,检测时并不考虑基准的平面度;基准的平面度检测对象是基准,相互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如果他对基准平面的平面度有要求的话就必须单独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