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车外圆为什么有抖纹?

楼主(2009-08-25):
大家好!
     最近车间在数控车床上做一批零件,材料为40Cr,其中有一道工序为粗精车杆部外圆,采用两中心孔定位,粗车外圆至Φ36.7,精车至Φ36。
     用的是可转位的车刀类型,肯纳的精车刀片,刀片型号为:DNMP 150612 KC9125,刀片采用的是上压式夹紧。
     主轴转速为600r/min, f=0.15mm/r,采用的是101的冷却液

具体情况如上,个人分析了下,刀片是夹紧了的,而且刀片刀尖是和主轴轴线等高的,两顶尖定位并安装了机心夹头,圆跳动误差应该不大,还请各位一同交流和探讨下。谢谢!

网友:
考虑一下用R角小点的刀片。建议精车选用0.4或0.2的刀尖角

网友:
还有个参数你没给 就是工件的长度
不管怎么你换个R角小点的刀片吧,见效切削阻力。

网友:
刀尖圆弧r1.2也太大了些吧?两顶尖夹紧力又不大,能不震刀吗?建议把刀尖改到r0.4或r0.2,转速也可以提高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试下看。

网友:
刀具R有关,转速也有影响

网友:
CA6140这样的车床,不建议用刀具R角0.8以上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顶尖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顶尖顶的力的大小也有关。

楼主:
顶尖是自动的,顶紧力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转速太低了,改为2000,走刀改为0.3-0.5,如果工艺刚性好的话,效率不是更高。

网友:
貌似我们的车床达不到2000

网友:
转速太快也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当时用装有硬质合金刀片的机夹式车刀,精车铝合金棒料外圆时,出现了震纹现象,后来查查原因,发现切削用量选用不当,在精加工余量和进给量稍微加大后此情况有明显改善。希望你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切削用量三要素!另外,有可能是你所选用的刀尖圆弧半径稍大!
最后希望你的疑问早日解决!

网友:
你是个棒槌

楼主:
为什么精车余量和进给量要加大些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