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机的控制---请教

楼主(2009-08-25):
如软启动软制动等,还有绕线机的主轴如何控制无级调速
我们公司的绕线机现在用变频器,和伺服电机,还有其它的控制方式吗?

网友:
伺服應該是最高端的設計了,若無法達到無級調速則是對伺服控制未了解透撤,請學電的詳答一下吧!!

网友(2009-10-14):
这个要看控制器有没有设计这一块的功能的,一般来说这个功能的实现简单的

网友:
绕线主要是要根据线径大小,控制布线头的移动速度和主轴转速相匹配,
布线器的移动采用步进电机较精确,自己的看法,可供大虾参考

网友:
你公司的绕线机应该功率比较大吧?功率小的很多都是用直流无刷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17):
我们公司就有很多绕线机

网友:
是电动数控吗?

网友:
你们的是定子绕线机还是转子绕线机

网友(2011-10-20):
呵呵  伺服电机才靠谱啊

网友(2012-03-09):
你看我这个头像的绕线机构可以吗

网友:
你是说驱动还是控制呢?驱动当然是用伺服电机,只是品牌和质量的不同。控制多是用微电脑系统的,像CNC控制系统,PLC,工业单片机等。

网友(2019-08-22):
我们做绕线控制器

网友(2020-04-18):
绕线机的种类很多,大概可以分为伺服电机绕线.但是因为绕线的插补速度远大于丝杆插补,所以要高速运动控制器.
还有就是你说的单片机输出一个模拟给变频器控制.要无级变速的话只要在单片机中输出线性的模拟电压就可以.
还有控制直流电机的.
也有气缸绕线的.
发一个链接给你,有各种绕线的视频.你可以参考https://www.reposal.cn/videos:绕线机

网友(2020-08-2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1-09-05):
不好意思,错了,应该是这个   https://www.reposal.cn/zh/vide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