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体这个命令---请教

楼主(2009-08-26):
建立旋转体这个建模时,原来旋转轴线必须是轴线这个命令,或者是某个坐标轴,我试了用直线作为旋转轴线,就无法完成旋转实体建模,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不是的,直线可以作旋转轴啊,不过,如果旋转轴不是作为轮廓,就必须变为构造线。

网友:
受教了!画三维图时就要注意这些细微的区别,否则就不能建模

网友(2015-01-15):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直线可以作旋转轴啊,不过,如果旋转轴不是作为轮廓,就必须变为构造线。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