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硅橡胶表面上打上标记,有啥好的方法?

楼主(2009-08-26):
请教各位大虾一下,我想在硅橡胶表面上打上标记,有啥好的方法?印泥之类的东西,用手一搽就没有了,有的印泥还需要进高温烘箱才会干,对我的工艺产生了很大的麻烦,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一种简单的工具,既能打上标记有简单快速~~~~
谢谢!!

网友:
激光打标机

网友:
用喷码机就可以了

网友:
类似于钢印的东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橡胶上做的诸如品番、品名、CODE、公司标识之类的应该是在模具上做好 这样射出时就直接有了吧  后期再去弄耗时费力

网友:
激光打标机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写成“激光打印机”了吧

楼主:
激光打标机  太贵了
主要目的是为了可追溯性  用的  机器设备多  工人多  需要买的激光打标机也多在

网友(2009-10-06):
上面说的方法都不行,只能用移印机比较合适!硅胶的产品,喷沙机根本打不了!

网友(2009-11-19):
做些小的不干胶么,上面按机台别写上标号,这个便宜

网友(2011-08-15):
用模子,黑漆,喷码上去

网友:
激光打标机,我们的硅胶产品一直这样做的

网友(2011-12-28):
最好的是激光打标,其次用喷码机加耐温墨水

网友(2012-10-14):
激光或喷码

网友:
或者模具上做在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