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紧固胶---请教

楼主(2009-08-26):
设备上的螺栓,有没有上螺纹紧固胶的习惯?或是在比较大的振动才考虑上螺纹胶,上了螺纹胶后的螺栓,如果要拆下来的话,螺栓上面都粘有些干胶,要如何清洗?

网友:
LOCTITE 222,243,638都是很常用的厌氧胶。

网友:
一般很少用的,很难拆卸!

网友:
一般双头螺柱用厌氧胶粘接,拆卸时螺柱加热到120度厌氧胶失效,螺柱可以卸下。
具体的拆卸温度咨询供应商。

网友:
厌氧胶凝固后有高中低三种强度,根据需要选择,清洗可以咨询厂家

网友:
老外的设备都很喜欢在螺纹上打胶的!因为老外都是用设备来上螺丝的,所以打了胶后拆开也不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乐泰胶吧,准备咨询一下。谢谢了

网友:
在高强螺栓的连接部位,经常用到螺纹紧固胶的,特别是工程机械上比较常见的,拆卸时的确困难一些,但是还是可以拆卸的,清理最好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
乐泰也有专门的清洗剂,可以查查样本

网友:
推荐找湖北襄樊回天胶业公司索要产品样本,他们的产品我们用的较多,性能不错。

网友:
我们也用过,一般情况下会难拆一些,不过大多数能够拆下来。个别会断在孔里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会断在孔里面的呀,那不是很难拆,断在孔里面要如何把螺栓拆出来?

网友(2009-09-30):
螺栓断了的话很难搞的,一般是先加热,确定胶水没有粘性再用转机慢慢顺螺丝拆卸方向用转头转出来,很恶搞的。

网友:
我们用的一般是乐泰5090,不过我们的螺钉很小,M5,M6的比较多。

网友:
一般使用在不会经常拆卸的条件下的螺纹紧固件上,使用螺纹胶。不会用来清洗。如果拆下后应该更换螺纹紧固件。我们一般采用Loctite的螺纹胶。一般下的螺栓使用螺纹胶后只需要施以更大的扭矩便能拆卸下来。如果是特殊的话就不是十分清楚了.....

网友(2010-02-24):
厌氧胶有高中低各种强度的,一般用来补偿扭矩损失,天山公司的厌氧胶也不错,TS1242\TS1243\TS1262都可以用普通扳手就能拆卸,补偿扭矩在15-25N.m之间,可以试试,有些高强度的厌氧胶确实很难拆卸,但在高温280度以上加热就可以拆卸来

网友:
清洗剂乐泰有的,可以向厂家好好的咨询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在需要密封的场合需要用到螺纹胶吗

网友(2012-03-12):
本公司坐落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供应正宗美国乐泰、爱比丽等品牌厌氧胶, 瞬间胶,处理剂等,欢迎来电咨询: 阳先生: 13410204593  QQ:5246 51885

网友:
乐泰胶可以吧。我们以前公司见过,其中部件就有,不过要去除可加热。。麻烦。

网友:
那你用的是永久性强度的厌氧胶,局部加热就可以,应该先根据需要来选择使用的厌氧胶规格,有些厌氧胶可以用手工工具来拆卸,有些需要加热拆卸,另外需要密封胶和锁固胶还是不一样的,特别在拆卸扭力上,如果大批量的实用厌氧胶比较麻烦的话,可以找专业的螺纹预涂厂家,事先帮你把胶水预涂在螺丝上,当然不是厌氧胶,用乐泰专门的预涂胶,在件寿命可达到4年,主要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不用现场自己在去点胶了

网友(2012-05-30):
用热风机加热就可以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