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G推力装置---求助

楼主(2009-08-26):
大家好!
 我处现有一设备,其中一装置要求如下:
 1、推、拉力要求在200KG以上(水平运动)
 2、行程50-100MM可调整
 3、100MM往返速度要在0.5S内完成
 以上,希望大家能帮我给出点意见及方案,不盛感激!

网友:
最方便是用气缸了。
常见的双出杆,一端出杆带螺纹螺母,可以调节行程的那种。
缸径80,活塞杆直径25,在气压0.45MPa时就能有200kg出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害怕伏枥前辈你好!

  排除汽缸外,不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如是能使用电动的更好,行程控制精度会不会更精确?

网友:
如果真的很想用电动,那么用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杆,只要你不嫌贵,精度那个高啊。

要不,再来个液压伺服。呵呵。

网友:
大惯量伺服电机加丝杠,0。5S 100mm
电机转速是3000r/min ,丝杠的导程 20mm,  假定加速时间是0.2S,也就是从0-3000r的时间是0.2S不考虑负载和情况,考虑负载只要加大电机功率就行了。那么100mm相当于电机只要转5圈就行了,来回时间各不应该超过0.2S
按这样算的话,进给是0。2S,回来也是0.2S, 加上电气反应时间 ,0。5S 刚刚好。
这种设计负载大而且加速度要求大,对丝杠的结构设计提出了要求,一定要采用丝杠两端固定的结构形式。
以上按照理论上的计算,时间是可行了。不过时间余量很小,把握性只有一半,只要你的结构不合理就可会不成功。

网友:
上面出现了错误,少算了一个减速时间,再加0。2S,应该最少是0.6S.
硬要达到0。5S的话,要采用更少的加速时间。
采用直线电机完全可以实现,他的加速大可以做到1g以上的加速,起动速度快,制动也快。0。5S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好!
谢谢你的方案!
我想请问的是,如果采用直线电机,它的推力能否达到?

网友:
肯定没有问题了,你选大一点的功率。我们公司用过直线电机,我们的负载大约是200KG。
如果你要了解清楚的话,最好问直线电机的厂家。

网友:
你这是一个冲击过程吧。
采用电磁铁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交会的时候我问过直线电机的生产商,最大推力为200KG,不过价格贵的咬人,还要加上步进电机电控那块,成本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你好(不知如何称呼是了,请别介意)!
不知贵司用的是哪个款直线电机,能否提供相关的资料,不盛感激!
今天我问了周边几家做直线电机的,都说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有点郁闷啊!

网友:
大族精密机电,另外一家是西门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冷水黄金网友好!
你说采用电磁铁的方式,我有两个问题不解还请指教:
1、电磁铁能还达到200KG以上的推力,如果能达到那电磁铁的体积是不是要很大?
2、电磁铁的行程能否达可以做到100MM且可调?

 以上,请指教,谢谢!

网友:
气动、液动都可行,气动便宜、简便,液动更平稳些。还可搞成螺杆顶压,纯机械的,根据你的速度要求要选用减速机,还要带上一段导轨。

网友:
可以考虑梯形丝杠传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冷水黄金网友好!
你说采用电磁铁的方式,我有两个问题不解还请指教:
1、电磁铁能还达到200KG以上的推力,如果能达到那电磁铁的体积是不是要很大?
2、电磁铁的行程能否达可以做到100MM且可调 ...
引用 网友C:

200kg的力不是小菜?

你没见到车间吊大齿轮直径2-4m的都用的一个磁铁呢,哪个几吨呀,磁铁也很小,我也只是见到,只对电不了解,你自己去了解下。

至于行程,说白了也是做功的问题,自己算下吧。

网友:
楼上的大侠您可能没用过推拉电磁铁,市面上买的推力和行程都不够,而且会带来噪音,温度之类的问题。
我说的直线电机是步进电机加丝杆螺母那种,直接买我原来用过国产海顿电机还可以。
如果自己设计,要注意启动转矩,步进电机的转矩计算和普通电机的不一样,网上有很多计算的公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前辈的才是最方便,最经济的,液压的速度好象不够快,丝杆+伺服的速度感觉很勉强,8mm的导程,3000RPM的转速刚好。还要算下要多大的电机才够

网友:
说一下楼主,你别生气,如果只是一个大概的方案。上面的好多帖子的方案基本都是可行的。除了那个电磁铁的方案。
但是如果你要求真正能适合你用的,详细的方案。这里面一个都不行。为何,作为机械设计,你得提供足够详细的数据,而在的1楼的帖子里,我们只能看到这几个:1.200KG的推拉力。2.50-100的可变行程。3.100内的时间为0.5S。
所以我们来看看,
1.200KG的推拉力,这个很容易,上面方案中电磁铁的不可能实现,可能那位老兄会不服,是的要做到2吨的吸力都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你别忘了,这可是有行程要求的,还有直线电机,200KG够呛,很贵了;
2.50-100的可变行程,这个太含糊了,是每次可变、是渐变还是分时段变。还有就是可变行程的精度要求也没有提。这个太重要,基本上能限死你的方案了。
3.100内0.5,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另外问一下这个时间是不是需要可调。
4.最重要的一点,楼主没有提方案的造价要求。这一点在许多朋友在问方案是总是会遗漏,要知道这个对做方案很重要。

网友:
最近在领导的威逼下做了一个和楼主差不多的东西,不同的是我这个要求精度不是很高,只要把重物从A点移动到B点就可以了,本想用液压的,因为我做的东西旁边有很方便的液压站,可惜领导要使用减速电机和链轮,我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