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刀片,车削材料为20CrMnTi,怎样保证铁屑是断屑, 寿命如何?

楼主(2009-08-26):
选刀片,车削材料为20CrMnTi,  怎样保证铁屑是断屑,  大概使用寿命如何?

谢谢!

网友:
什么条件也没有呀,兄弟!

网友:
斑竹大人能不能做个提问的模板,内容就像我们填写的试刀报告,这样提问的人方便,回答的人也方便。

2# 狙击手

网友:
呜呜,我以经发过了!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8
再次希望提问的人能明白偶的心意!

楼主:
谢谢哈,因为是自动下料,要求切削时铁屑不要卷,影响下料

网友(2009-12-20):
把刀具前刀面几何角度  前角控制

网友(2013-11-15):
同求高手解答

网友:
加工火后HRC58-63的齿轮钢,可以用陶瓷刀片CNGN120408,可以实现良好的断屑及粗糙度,线速度90-110m每分钟,ap0.1-0.15mm,f0.1-0.15m。

网友(2014-05-02):
你现在找到刀了吗???我现在用伊斯卡的IC907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