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设计过手动升降门的?

楼主(2009-08-26):
有没有设计过手动升降门的?外形尺寸高1000mm,宽1000mm,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目前的初步想法是用机械配重。

网友:
楼主所谓的手动,是手动控制升降电机来控制门呢还是用手拉式开门呢!
如果是后者,可以用倒链形式的用涡轮蜗杆传动,可以随意定位!

楼主:
用倒链有点复杂,我说的手动是指,手抓住门上的把手往上提,就升上去了,往下拉就降下来了。没有动力的。
可以加配重或用气缸平衡等。

网友:
楼主还是参考一下常见的卷帘门和麻将灯(手拉升降,可在任意位置停留)的结构吧。

网友A:
你往上一推,门就上去了,是你手劲大还是门的质量小

网友:
看一下车库门的弹簧平衡机构就可以了,买一套就可以用,很便宜的,

楼主:
不能用卷帘门的,就一块大的防护,问题是怎么考虑平衡又要节省空间

楼主:
你往上一推,门就上去了,是你手劲大还是门的质量小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靠人使劲往上提,需要一个平衡,又能任意位置停留,还要考虑到占用空间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卷簧配重

网友(2010-10-13):
回复 网友B:

    最终怎么做了 能讲下吗

网友(2012-01-11):
你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3-03-27):
有没有最终的结果的

网友(2015-11-10):
医用传递窗有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往上一推,门就上去了,是你手劲大还是门的质量小

人家都说了加机械配重,你也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