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吨柴油机叉车如何解决液压系统发热---求助

楼主(2009-08-26):
本周在杭州出差,给一工厂电动堆高车进行电液比例改造。
该公司技术组反映,最近开发的一种10吨柴油机叉车,液压系统发热情况十分严重,发动机启动后半小时,油温到达120度,空载时也是如此。多路阀和转向优先阀都是市场上的标准产品,更换了新阀,情况毫无改善。
我们下午与技术部一起去现场看看,综合检查一下,各位大侠有什么建议或经验,请帮忙,我代工厂先行谢过了。

网友:
能否测一下空载时泵出口压力,可能是油液污染致使转向优先阀卡了。

楼主:
谢谢旗手大侠建议。

该柴油叉车采用三功能多路阀,为双泵供油经多路阀驱动叉车工作机构和转向机构,主泵直接供多路阀,分泵经多路阀进口片的流量优先阀的优先口供转向机构,其余流量经旁通口与主泵供油合流。

多路阀中位M型机能,P口直接回油箱。转向机构也是中位回油箱。
空载测压时,主泵多路阀溢流阀压力为0.5Mpa,回油背压应该正常。分泵优先口压力为12Mpa,空载已经达到转向机构溢流阀的最高压力,肯定不正常。据现场工人讲,这几天换了好几个阀,多路阀,转向阀挨个换,发热问题一样。测压结果很清楚,问题出在转向阀上,看来不拆转向阀是没辙了。还是看看工厂技术人员如何决定吧

网友:
前几天一做插齿机的客户,使用滑动轴承,是油温过高的热源所在,供参考。若非阀的问题,请研究一下摩擦副及其配合间隙。

楼主(2009-10-25):
接到厂方技术人员电话说,是转向器的问题,订货时要求是中位开通的,但到的这批全是中位封闭的,所以一开车单温阀优先口压力就12Mpa, 空载就达到最高压力,难怪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