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阵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6):
我在用旋转阵列这个命令时,当选择实例和总角度参数时,明明是要阵列成四个,总角度为360度;为什么实例数要选择五个呢。

网友(2009-12-20):
这个应该是软件的算法问题!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不选4个呢 总角度改为270度 这个方法试试看
你要得到的是4个实例 四个实例旋逆时针转过的角度是270度
360度 其实是第一个和第5个重复了 我的理解是这样
如果够这样不好理解的话 用实例和角度试试  而不用实例和总角度

网友:
“那你为什么不选4个呢 总角度改为270度 这个方法试试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符合LZ的要求的!

网友:
。。结果对了就行了。。过程是多种多样的,,

网友:
CATIA里的矩阵把你要阵列的部分也加进去了

网友(2013-03-19):
试试就行

网友(2015-01-14):
这是软件自身的设置问题,想要阵列n个,就输入n+1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