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球墨铸铁热处理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6):
球墨铸铁件如何提高其耐摩性,若表面淬火是否可以,硬可达多少?易产生裂纹吗??急盼各位赐教.

网友:
当然可以啊,不过表面硬度和淬火温度有很大关系,你可以查点关于ADI的外文期刊看看

网友:
球墨铸铁件如何提高其耐摩性,其常见的方法有多种:
1、如楼上所说的用等温淬火:整体全部强化,48-52HRC。
2、表面中高频淬火(视硬化层深要求选择频率)也可达到50-55HRC。
3、表面软氮化
若综合考虑强度和耐磨性选用1,若主要考虑耐磨性则选2,也可选取3。

网友(2020-06-13):
做铸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