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种金属焊接的低匹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26):
如题,选焊条时

楼主:
等待高手,顶上去

网友:
主要是根据强度而言,比如45钢和42CrMo钢焊接,我们在选择焊材的时候就可以选择J507或同等强度的焊条。而不需要根据42CrMo的强度选择J707,J857Cr等。就是低匹配原则。

网友(2009-10-16):
主要是考虑焊缝和母材的强度问题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不同强度的金属焊接时,你按低强度金属来 选焊条,当然.不是绝对的.有时为了保证强度.会按高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