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径向跳动哪个方法比较好

楼主(2009-08-26):
我这边有个轴类零件,轴的一端有个M8的螺纹孔。  图纸的要求是 以圆轴轴线为基准,测量螺纹孔的跳动。我这边有两个方法,第一种是上CMM直接扫描内螺纹,直接评价它的跳动。第二个是把工件置于V型铁上,在螺纹孔上拧上一个M8的螺纹坐标规,然后测量螺纹坐标规的跳动。第一种是测量了螺纹小径的跳动,我觉得螺纹的跳动其实就是测量它的中径的跳动,所以我认为第二个是正确的。    我想听听各位大侠的建议 谢谢

网友:
楼主好,两个问题.
(1)楼主水扫描螺纹小径.怎么扫描?一般如果CMM支持螺旋扫描的话,应该计算出中经的.
(2)螺纹坐标规是何物?有照片?

网友:
我以前测量一个要求比较高的螺纹孔位置度的时候,找数车车了个同规格的外螺纹,不翻头一刀车的。然后拧进去,就测量后面的圆柱部分,结果相当漂亮,客户也没有抱怨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们的CMM螺旋扫描的功能的  看来要问问ZEISS的工程师是如何计算中经的
2,螺纹坐标规就是一头螺纹一头光轴的辅助测量设备,其实就是类似螺钉一样的东西,它的精度是很高的,厂家这么叫的

一剑飘红大侠  能给我一点我那我两个测量方法的建议吗 其他各位路过的大侠也给小弟一点指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