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跳动在多少以内为正常的

楼主(2009-08-26):
请问各位打虾数控车床的主轴跳动在多少以内为正常的?

网友:
越小越好。普通是5微米,精密3微米以内吧。我现在调试的半自动精密车主轴法兰跳动是0.5微米以下。否则没法加工。

楼主:
今天我们公司的两台机床的主轴我调在0.02mm,不知对加工公差为+0.02mm的内孔有没有影响

网友:
普通是5微米

网友:
主轴径向跳动3-5um,轴向窜动3um以下。

网友:
关键要看你是什么级别的机床!从数值上来说当然是越小越好!但是对于中低端的设备你就是把吃奶的劲使出来也达不到高精尖机床的标准!技术含量决定了一切!

网友:
最好结合你所要加工的零件要求,因为高精度肯定意味着高cost,如果你的零件要求不高,那就没有必要买非常高精度的机床。

楼主:
那我们公司的那两台车床的主轴跳动太大了。请问各位怎么才能将主轴的跳动调到0.005mm以内。

网友:
找钳工做吧,他们一般都知道的,是否需要调到0.005mm以内,能否调到0.005mm以内如同楼上所说的要看设备档次及加工零件的要求了

网友:
我想,这应该根据具体设备的《使用说明书》来说吧。不同精度的设备,制造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们使用的都是进口机床,说明书上写的是主轴跳动0.01(最近端),300MM处0.015mm,但是新设备实测几何精度值都比说明书高了一倍。像XYZ轴的直线度,垂直度实测一般800mm在0.015mm内。但是这些都是设备静态指标,特别是主轴径向跳动、轴向窜动(这个一般不会出现,出现轴向窜动主轴基本报废)静态和动态之间的误差、刚性、完全取决于主轴选用的级别。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将指标达到最小,重要是看设备加工的是什么样的工件~一般传动设备的跳动时在所难免的~有很都问题都是操机人员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解决的~只有部分的工艺才要设备的精度~设备在高的精度没有合适的人来操作也是达不到应有的精度~关键是在人

网友:
0.02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越小越好。普通是5微米,精密3微米以内吧。我现在调试的半自动精密车主轴法兰跳动是0.5微米以下。否则没法加工。
引用 网友A:

能否介绍下你们的半自动精密车主轴结构呀,都用些什么样的轴承?

网友:
那我们公司的那两台车床的主轴跳动太大了。请问各位怎么才能将主轴的跳动调到0.005mm以内。
引用 楼主:
看机床具体的结构,其实找一般的钳工就可以搞定。

网友:
同意“主轴径向跳动3-5um,轴向窜动3um以下”的说法。

网友:
如果只是加工0.02mm的工件,一般来说主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如果主轴跳动太大的话,刀就会很容易坏,而且还会震刀。还是找一下看有没有别的原因吧。

网友:
我也挺困惑的,我公司有一台数控车床主轴跳动只有0.01,有退刀后的加工误差就高达0.03

网友:
那得看看你们公司的什么主轴了,不能一概而论 跳到5u以下。不过你们公司现在的 主轴跳动肯定加工不出你的零件

网友:
不一定的 ,大机床一般是近端0.01   300远端0.03

网友(2010-03-24):
当然是越接近零越好啊 普通是0.005mm

网友:
设备型号是多少啊?找钳工调吧,很容易的

网友(2016-03-19):
看机型,跟汽车一样,精度有点差异,跟零件的加工要求有关;

网友:
我们的2-4个μ

网友:
径跳一般应该在0.005MM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们公司的那两台车床的主轴跳动太大了。请问各位怎么才能将主轴的跳动调到0.005mm以内。

主轴安装到千5也不是难事,不过你说的太笼统了。不同的结构装配要求是不一样的,主轴的结构设计,加工,轴承的选型最后装配钳工的技术。环环相扣,只要有一环超差了,就不可能到达设定要求的。

网友:
0.005以内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