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滚花倒角有铝霄堵塞在滚花槽里

楼主(2009-08-26):
我是个车床新手,用的是大连6140卧式普车,加工铝棒,先滚花后倒角,我用YT15四十五度合金车刀倒角,〈刀是很锋利的〉倒完角后滚花槽有很多铝霄堵住,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排除?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先倒角后滚花

网友:
铝件软,倒角有铝霄堵塞在滚花槽里也正常,不只工件好大,用钢丝刷刷一下即可!

网友:
开反转滚花,应该就不会有铝屑了。

网友:
转速过快也有可能把

楼主:
转速慢还是有铝霄堵住,如果先倒角后滚花,那滚花会在倒角边缘挤出来,有时要求倒角0.5的话,一滚花角度都给滚掉,工件表面的要求很高,如果用刷子,会把其它表面搞花.

楼主:
顶一下,继续等待......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继续等待

网友:
用YG的或是hss刀具

楼主:
用YG的试过了,没什么效果,HSS刀具怎么用?转速多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