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发动机试车时无法启动,原因分析---请教

楼主(2009-08-26):
新装配好的柴油机(带增压中冷、共轨、EGR,轿柴)拉去试车,发现无法启动,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和返修时应检查的地方,先谢谢啦~~

网友:
首先要确定的是您指的无法起动具体是?
    如果起动机正常可以让发动机强有力的运转,下一步应检查燃油供给系统,燃油系统正常的话。既然是新装配的发动机,就应当考虑配气相位。
    如果起动机无法带动发动机旋转,应考虑环与气缸间隙。

网友:
这款发动机启动不了,最好找厂家解决。
能否说清楚点?什么车?
钥匙点火后发动机是什么状态?
是否电池电压不足?
油位过低?
润滑油压太低?
不会是挂着档就点火启动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这是一款轿柴,配气相位已经检查过了,是没有问题的,一时之间检查不出来毛病,所以来论坛发个帖子,征求一下高手们的意见。

网友:
你可按下列步骤检查:
1感觉发动机在旋转没有,没有则检查电路、启动电机、电瓶开关等
2若则检查能旋转,有没有机油、油路是否畅通、
3是否有丙气、气路是否畅通、、中冷器、增压器是否正常
4油门执行构、传感器执行器、电控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2009-09-27):
搞好了没有?

网友:
关注中,,好了说下,我们也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