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如何设置2比1的图幅啊

楼主(2009-08-26):
请教各位CAD里如何设置2比1的图幅啊,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
用视口命令就可以一屏2图了

网友:
用scale将图幅缩小为0.5倍,再将1:1的图型放进缩小图幅中适当位置,打印出来就是2:1了。可别忘了标题栏中要填上2:1哦。

网友:
补充:另外在标注管理器→修改→调整→标注特征比例→使用全局比例填上0.5,字体大小就OK了。

楼主:
你们说的我不怎么懂

网友:
还好,一般就是这样

网友(2009-10-05):
作图的时候不用管,打印时缩小一倍就Ok

网友:
将图框放大一倍,然后打印时缩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