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行吊大梁

楼主(2009-08-26):
如何制作行吊大梁 载重3吨,跨度8米,高度3.5米
万分感谢,最好提供说法

楼主:


网友:
大梁是焊接件吧

网友:
请教超人吧,他的工厂有一套,好象是10吨的。

楼主:
3# 扫街   嗯很对,就是焊接的,但是承重质量(铁板厚度)要求很严,不是会焊就会做

楼主:
4# 憨老马   嗯好, 那我找找他

网友:
我也不是做吊机的,做吊机需要有资质,虽然自己能够做,也通不过安监部门,(除非工厂比较低调隐蔽,不与这些部门打交道,这些话,本来就不该说!)不知道楼主是想怎么做?

给个正规的图你看看吧。

网友:
现在的行吊都是“箱型结构”,难点主要是:梁身的拱度、导轨安装、轮子(铸钢)。焊接其实自己做仔细些比专业厂家的可能还要好些,我们公司有制作资质,自己用的门吊跨度30M,32T的都是自己做的,可实际上焊接的那个烂啊,可用了10来年了还是很好。这一年多为自己的新公司又作了11台小些的行车,所有的轮子没有能合格的(主要是铸件本身不合格),拱度没有合格的,焊接得一塌糊涂。还是照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超人大大   还有事 请教

   你所说的  是  13M  的 尺寸!!  我  需要的 是  7.8  M  ,高度为 3.5M  吨位为 3吨半 以上5吨以下的  主大梁 的尺寸   劳烦大大 在帮忙下   (  尺寸表著  能在清晰点吗?)

楼主:
7#    我  需要的 是  7.8  M  ,高度为 3.5M  吨位为 3吨半 以上5吨以下的  主大梁 的尺寸   劳烦大大 在帮忙下   (  尺寸表著  能在清晰点吗?)万分感谢   ~~~~~~~~~~~~~~~~~~~~~~~超人回来

网友(2010-03-14):
做行车、起重机械需要有资质,虽然自己能够做,也通不过安监部门,否则罚款也不少,或直接拆毁!
我哥哥就是专业做这玩意的,呵呵。但我是不太懂。据说横梁的设计有一个专利是单位发明的。

网友:
这个得直接买吧

网友:
按照楼主提供的规格,好像需要定做。

网友:
如果不用现成的,要改尺寸的话,是要重新进行受力计算

网友(2012-09-30):
请问有卖关于行吊加工制作这方面的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制作行吊大梁

你好   请问你找到制作5T行吊的图纸么     我也想自己弄一个     拜托

网友:
没那么复杂,找到相应的工字钢就可以了。多年前偶就搞过一台,很简单的。最多将系数搞大些。你这三吨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