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斜孔,最近接到一个单子---求助

楼主(2009-08-27):
最近接到一个单子,要在直径17mm的轴上打直径8mm,45度的斜孔,深10mm。

目前做好了钻套。

主要问题是,钻头的耐用度,没打多少就要磨钻头,否则打起来就很吃力了。

由于批量很大,一天要打1000多个。

请问,师傅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钻头就是的哈尔滨的普通麻花钻,也曾经用过国内不知名厂商的含钴钻头,情况没好多少呢。

主轴转速在400多。

网友:
你的轴是什么材料的?加工工序怎么样的?

网友:
先铣个面好打一点把

楼主:
你的轴是什么材料的?加工工序怎么样的?
引用 网友A:

材料是40cr。。    车床下来后,滚丝,然后铣扁,打个斜孔

楼主:
先铣个面好打一点把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

网友:
买进口的SUS钻咀

楼主:
买进口的SUS钻咀
引用 网友C:

请问,钻咀和普通麻花钻,有什么区别?

网友:
建议先用中心钻点一下, 由于是斜孔,钻穿时钻刃容易崩. 所以钻头不耐用. 磨钻头时候别忘了,要修磨一下外刃处前角,增加钻头此处的强度.

网友:
钻头选用好些的  或进口的  效率肯定有差异

网友:
可以用硬质合金钻头试一下,速度应该可以提高很多

网友:
引下孔再打,省事多了

网友:
用普通的台钻钻吗?
    有一种三个钻夹头那种钻夹头,铣平面铣床铣好了,小台钻干不了。引导中心孔和钻孔台钻直接钻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八楼,用中心钻做引孔。

网友:
10# 星光bj 实际经验告诉我们硬质合金钻头并不像大家想得那好,也很容易坏。

楼主:
我用的是钻铣床打的。。。。。

     用2刃铣刀做工艺台,  发现工艺台中间会有个小疙瘩,不过这样效率确实提高不少。
目前的钻套太深,中心钻不够长。。。。

请问,前辈们,一般打这种孔, 8小时工作,能打多少个是比较正常的情况???、

网友:
增加一道工序,先铣平面,再打,

网友:
这是我们单位加工中心上用来打斜孔的刀具。

网友:
赞同三楼的意见,先在轴上铣一个与孔垂直的平面,再在平面上钻孔,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我都是做单件的,从来没做过批量的。。。单件打斜孔只要条件允许,基本上都是铣一刀再打,像楼主这种情况,假如已经铣一刀了,就不需要点中心孔了,这样对提高钻头的耐用度意义不大。。

楼主:
先用铣刀铣出工艺台,会出现很多毛刺。。造成很难从胎具中拿出,和再次放入。由于上下两次活,造成效率地下。

不过目前是加工工艺台后,用大钻头倒角,去掉毛刺,然后可以轻松放入胎具,然后钻头可以用长时间。。

目前我是这么解决了。   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10# 星光bj

网友:
用8MM的键槽铣刀,本人以前就给相关的产品做过实验,效果不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用8MM的键槽铣刀,本人以前就给相关的产品做过实验,效果不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引用 网友D:

由于钻套胎具等,多方面原因,一般的键槽铣刀都不够长。。。

网友:
你要多长,我可以给你提供制作的厂家,联系我也行

网友:
是干切削吗,加冷却应该能提高刀具的寿命

网友:
我就看看,我不说话

楼主:
你要多长,我可以给你提供制作的厂家,联系我也行
引用 网友D:

价格怎么样?》????80mm左右长就够了。。。主要看寿命和价格。。。。

楼主:
是干切削吗,加冷却应该能提高刀具的寿命
引用 网友E:

有乳化液冷却。。。。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用铣刀打孔

楼主:
可以考虑直接用铣刀打孔
引用 网友F:

已经买到了加长的铣刀了。价格8块。。。。。。就看使用寿命了。。。。。。

网友:
用工装保障,钻头在快穿时要慢,要加冷却液,应该没事的

网友:
如果批量够大的话,再加工中心上做个夹具生产效率应该蛮高的,工艺路线先铣个平面再点个中心钻再钻空,钻孔速度再高些800左右吧,装夹一次多个工件加工,程序调试好了后,效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8楼的方案成本低些,若是先铣平面再引小孔,续钻的化,也可,机加工也要考虑加工成本,只要能保证加工精度即可。

网友:
换进口钻头

网友:
我想的办法是,先不要切出斜面,直接把轴在车床打出孔来,然后用锯子沿45度角锯断就得到两个你要的工件,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我估计楼主的钻套是采用普通钻套方式,
试一下钻套到底,
应该效果会好得多。
当然先来个中心钻预钻打孔时会更方便,不过工序多了一道。

楼主:
钻套挨着工件太近了,排屑又困难了。。。。。。

网友(2012-03-26):
我们厂也是打孔的,太伤钻头了,有高手指点下,不用中心钻打的吗?

网友:
欢迎同行加入,发言交流,产品接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