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镗引导孔尺寸怎么定?

楼主(2009-08-27):
我们要加工直径300mm长2000mm的深孔,

第一次加工至直径280,第二次290,最后一次留量浮动镗至尺寸。

第一次干,听说要预车一段引导孔,那引导孔尺寸该怎么留呢?直径和长度怎么定,每一次加工前都要留吗?

网友:
帮顶楼主,好问题不要沉了,顺便也可学习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浮动镗控制的精度,圆度,表面粗糙度,最后一次预留余量只有20丝到30丝。你这么长的孔,不知道孔中心的直线度是怎么保证的,要是粗镗的时候偏心太多,估计留的少了出不来,而且确实直线度会很差。

网友:
1# wanzailai 引导孔大小很随便,用钻床钻个50的就行,用车床车个大些的更好,引导空也不是必须的。

楼主:
那么长的孔,如果引导孔很随便,能起到引导的作用吗,直线度怎么控制呢.

而且后几次孔尺寸已经到了280-290了.

我看别人的工艺引导孔尺寸精度大概在0.05mm,应该是要求挺高的.不过具体的尺寸倒没写.

再给一些祥细的资料吧!

网友:
你是用浮动堂做最后的工序,前一道工序是半精车流量吧,那就无所谓引导孔,反正是用半精车控制直线度。

楼主:
不只是最后一步留引导孔的问题,我想知道每一步是否都要留,尺寸怎么定,

给一些具体的数据吧

网友:
这跟浮动镗刀形式有关,你是要跟刀具厂家联系一下,他们会给你一个参考值

网友:
车280加0.03到0.05长大约200,光洁度越高越好。深孔钻扩,引导孔作导向用

网友(2010-01-08):
引导孔不起什么作用,主要还得靠镗头来支撑

网友(2010-04-08):
车280加0.03到0.05长大约200,光洁度越高越好。深孔钻扩,引导孔作导向用
主要还是看刀头的尺寸,一般加0.03到0.05,靠加工后的部分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