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密封方法有没有人知道怎么算?

楼主(2009-08-27):
                       一般的机械密封是在轴或孔上开个槽。靠开槽的深浅来控制密封圈的压缩量
                      上面的图片里的密封方式是通过底部的充气将密封圈吹出来进行密封
                                 请问大家知不知道如何算出槽宽和槽底径?
                            密封圈直径14mm,线径3mm;中间轴为20mm。

楼主:
补充说明:轴的材料304,孔的材料铜。进气气压4.2Mpa,轴孔缝隙之间的气压0~3.6Mpa.

网友:
图示上下方向应有压缩量,比通常的还要大一些,因为往外吹后,小径会减小。

楼主:
不错,是有压缩量的,也就是槽宽的两侧给的压缩量,但这压缩量到底该取多少?还有密封圈被吹开之后,它的变形是不可知的,如何才能保证密封圈3面密封,各面的压缩量该取多少。 3# 金枫液压

网友:
不妨改结构, 在O形圈外侧加一金属的挡圈, 就象国外的一些接头的形式一样 ,这样你就可以用标准沟槽了;
而且向这种要上O形圈向外扩展的不均匀反而麻烦.

楼主:
这样设计我是有理由的,其他的结构相对来说没有这个好(我觉得)。
那张图片的意思相当是这样的:中间的轴需要经常的插拔于铜管的内孔,既要插拔方便,又要密封得住。
你刚说的 那种结构能不能给我发点资料让我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