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油缸活塞杆密封件你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2009-08-27):
这油缸最近活塞杆上不断有油往下流,判断活塞杆上密封圈损坏,如果更换正常情况你会安排多少时间?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类别的油缸,是否允许在现场更换,假如不很严格,允许现场更换,连拆卸大约有1小时够了

楼主:
这要看是什么类别的油缸,是否允许在现场更换,假如不很严格,允许现场更换,连拆卸大约有1小时够了& l+ \9 u' d' o: {2 g
引用 网友A:
特普通的一根拉杆油缸,把活塞杆连接拆开,端法兰螺母松开,就能够取下油。如图件4损坏产生油缸外漏。我建议给一小时,嘿嘿,有人说要半天^_^,还要求更换油缸,我没同意,最后找到厂家密封件也没给钱,不过欠人情了(这种公司不差钱,关键不在计划内又急用对我们操作麻烦,有时候怕麻烦钱少就自己出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把油换成气,这样应该更容易发现问题在哪吧?!

网友:
羚羊大姐,能不能发张全图来看看啊?

楼主:
6# Bigger 这是一台装配用的压入机,车间原则是不允许拍照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我们的试验机呢,呵呵

网友:
油缸挺大的``多少吨位的??

网友:
油缸换成汽缸啊

楼主:
9# 独自去漂流 缸径125mm,压力10Mpa。

楼主:
油缸换成汽缸啊
引用 网友B:
这是技术贴,不了解工况应用,请别在这里乱讲话,灌水也灌一点责任吧。

网友:
我很佩服能一口咬定用多长时间的同志。除非你对设备的状况很了解。

楼主:
我很佩服能一口咬定用多长时间的同志。除非你对设备的状况很了解。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情不是自己亲手干还得考虑给你配置人员的水平
记得我在改造一台系统中,预计4小时,结果由于装配完后有一处接头漏油,原因过渡套破裂
又得从来,最后我还受到领导指责,影响生产0.5小时
现在一般重要点改善,我点名要人^_^

网友:
这种缸径不很大的轻型缸更换全套油封最多用1.5小时,一般均可在1小时以内。
拆除活塞杆连接体--拆除连接胶管--拆除油缸后端盖的4个紧固螺母--取下后端盖及缸桶--取下活塞,活塞杆--更换所有油封--按顺序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