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提高折弯件强度的措施?

楼主(2009-08-27):
除了增加板厚,选好点的材料,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在线等,有高手指教吗?

网友:
折弯后焊接加强筋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楼主:
谢谢,但是遇到不方便焊加强筋的情况怎么办?热处理有效果吗?

网友:
冲加强筋,但热处理对材料有选择

网友(2009-10-19):
或打凸包,或折弯时自带的筋...

网友:
调质一类的增加韧性,或加工出凸凹槽

网友:
调质一类的增加韧性,或加工出凸凹槽
引用 网友A:

折弯前滚压加筋比较好。成本低,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