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为什么我打开PROE软件后它出一个“trail.txt”文件

楼主(2009-08-27):
(无正文)

网友:
不用担心,proe记录了软件操作的每一个过程,好让你不小心搞错的时候可以反悔一下。一般没有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proe会越用越大?

网友A:
config.pro中有个设定,就是trail文件的放置路径,一般就让trail每次生成后都放在哪个目录里。隔一段时间,将trail文件通通删除就是了。

楼主:
是这样吗?每次的打开后它就会在相应的打开目录中出现这个文件,而且还会出现一个错误报告的文件,不会是病毒或是安装错误的原因吧!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的吗?

网友:
一般都生成在默认目录里
没有什么用处的
隔段时间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养成一个习惯:不要每次像打开别的文件似的找到那个文件双击打开。最好是先运行软件,再在软件里打开想要的那个文件。这样trail文件就会在一个固定的文件夹里, 定期删除就行了。
一般要设个工作目录,如果没在config文件里指定trail文件的存放路径,默认的是工作目录。

网友:
trail是一个记录文件,严格说是备份文件,CAD也有的。必要时可以进行图形的恢复。

网友:
大受启发,谢谢各位楼主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懂了。

网友(2009-10-30):
有道理啊。这样的事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
大受启发,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这个习惯很好。

我每次完成任务保存后,会打开文件下拉菜单内里面的清除旧的工作,删除就行,不用在找到临时文件夹删除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你只要右击PROE图标属性,修改起始位置的目录就可以了,然后你定期删除就好了

网友(2010-01-19):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去删除它,记录,留底用的嘛!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可不可设置一下不让它出现???

网友:
恩,也有同样困惑,学习了!!

网友(2012-07-20):
引用 网友A:
config.pro中有个设定,就是trail文件的放置路径,一般就让trail每次生成后都放在哪个目录里。隔一段时间, ...

请问怎么设置他的存放路径,我的快捷启动方式在桌面,每次在桌面都产生那个文件,很不方便。

网友(2012-09-28):
我感觉直接删除了不影响模型

网友:
其实是播放跟踪|培训文件,即可以用来演示动画轨迹

网友:
总觉得proe不如sw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