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980TD系统Z轴靠卡盘刀补输不进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27):
请教各位前辈

数控车980TD系统Z轴靠卡盘刀补输不进是什么原因?

先谢谢了!

网友:
我还不太清楚,但可以问几个问题吗?
一:是近主轴的地方不能输刀补还是所有的地方都不行?
二:你的权限是几级?
三:你的状态参数002.003.0046.0057是否异常
请把最后的结果传上来。

网友:
还有0012这个参数

网友:
重回机械零点就好了。
我已到楼主的公司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呵呵,这么简单呀!

网友(2010-02-05):
呵呵,没回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