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加工图片(1)

楼主(2009-08-27):
此次我公司交机时,打样图片,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可以发点感想或者宝贵意见!此乃内排屑深孔钻床,搭配三菱系统,高效率,高产值!

网友:
首次看到此类深孔钻床

楼主:
强大!楼主你们不会是加工枪炮的吧?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给兵工厂做过外加工!

网友:
功能很强大!!!厉害!!!涨见识了!!!!!!!!

网友:
海上孤舟 网友好!
.
你在1楼处的资料介绍说:材质中碳钢,长度1500mm,钻孔孔径60mm贯穿……
.
我想问一下,加工后,通孔的偏心度是多少?
.
谢谢!
.
syw  090829---06.06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海上孤舟 网友好!
.
你在1楼处的资料介绍说:材质中碳钢,长度1500mm,钻孔孔径60mm贯穿……
.
我想问一下,加工后,通孔的偏心度是多少?
.
谢谢!
.
syw  090829---06.06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
我们测量出口的偏心度左右误差在0.1mm,上下误差0.4mm。

网友:
这么厉害啊???

我也想问下,你们在上料后,校正外圆是多少呢

楼主:
这么厉害啊???

我也想问下,你们在上料后,校正外圆是多少呢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没听懂您的意思!

网友:
能说说如何保证掏深孔后轴的直线度?

网友:
楼上的,三爪定心卡盘,貌似不需要校正的,要求特高的换四爪单动的就可以了
     你这个工件不转动的吧?假如工件转动的,中心架三个点做成3个轴承滚轮形式的比较好

另外机床的螺钉全部把头露外面,我觉得全部做成沉头的比较好看,第一张拍照的那个内六角扳手装上面拍,我没看清楚疑惑了好久~

   我们厂台湾深孔钻都是机床密封的,可以参阅一下,德州深孔钻的机床业都是密封的,美观大方

羡慕楼主做机床的~

网友:
根据图片可以肯定工件时转动的。

楼主:
楼上的,三爪定心卡盘,貌似不需要校正的,要求特高的换四爪单动的就可以了
     你这个工件不转动的吧?假如工件转动的,中心架三个点做成3个轴承滚轮形式的比较好

另外机床的螺钉全部把头露外面,我觉得全部做 ...
引用 网友D:

多谢大侠的建议,由于这图片是我们在安装调试时,拍的照片,所以看上去不是很好,我们的机床一般都是刀具旋转,像我们这种BTA的加床,加工长度超过3M,我们就会做刀具和工件一起旋转!

网友:
加工难把握好它的圆度,值得分享。

网友:
真是厉害啊,长见识了

网友:
您好!
我没听懂您的意思!
引用 网友E:
他想知道如果你们二次装夹的话,找正精度是多少。

楼主:
其实这种深孔钻,它主要是用来钻深孔的,如果想要更好的直线度,我们一般是建议客户,钻深孔尽量用粗胚料加工,外面粗车一刀,钻完孔之后,顶住孔的两端在精车,这样加工出来的直线度比较好!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