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顺序阀和单向平衡阀的差别---请教

楼主(2009-08-27):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单向顺序阀(内控外泄)和单向平衡阀(内控内泄)在泄油口上有什么大的差别?单向顺序阀(内控外泄)的泄油口直接回油箱,单向平衡阀(内控内泄)的泄油口与阀体本身的油口相通(内泄),然后回油箱,同样都是回油箱,为什么就有这么大的差别?两者之间是否可以替用?

网友:
顺序阀出口接工作回路  回油要是不直接回油箱的话产生背压造成阀的控制不精确
平衡阀主要就是为了产生被压  防止回路冲击   出口直接就回油箱的  控制油路当然选内泄的
选外泄的多余啊  没那必要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以通用,但平衡阀专为平衡回路,即有超速时用平衡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