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方孔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8-27):
这是一张电梯的土建图,图中所示的方孔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固定安装孔吧?

网友:
我们也是做电梯的啊,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
好像不是方空吧?菱形的,当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什么塑料扣件的安装孔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