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符号前面的那个数字e,含义---请教

楼主(2009-08-27):
表面粗糙度符号前面的那个数字e表示加工余量,具体是我加工前的余量,还是我加工后应该留余量e啊?

网友:
应该是加工后达到这个粗糙度后留的余量。
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 ... VRSDH41&xpos=16
看一下这个,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e--加工余量(单位为毫米);

楼主:
小弟,还是不能理解,看了2楼朋友说的那各解释,但是,还是写的很模糊,没说清楚。我认为,如果是加工前的余量,哪么直接标尺寸就完了;如果是加工后留余量,那我就的留余量,还是希望有知道的给小弟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