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中心机床故障(设备为意大利进口)---求助

楼主(2009-08-27):
此CNC加工中心是意大利进口的。但是现在出了一个问题。电脑中的软件全部设定好了后,点击切割,这个加工中心的主轴不往原点走,它往反方向跑。这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请高手帮忙呢!(示意图在附件里)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以前是好的吗?
红蓝两路径是否是对称的?如果是,可能是打开了镜像,看看说明书上关于镜像的描述。
总之不像机器有故障。

楼主:
楼上,以前一直好的。放了一段时间后就是这样了。我电脑程序里面没有开镜像。反正现在是随便怎么整,那机器的主轴都往蓝色方向跑。哪怕你把X和Y轴设定成负数,它还是往蓝色方向跑。有高手没?

网友:
开机需要回零吗?回零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查零点开关信号是否进了系统。
手动正常吗?如果正常,那一定是软故障。

楼主:
我今天特别试了一下,机器回零原点正常的。电脑软件部分,我也完全按照说明书设置。但是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电脑方的数据线和机器连接有问题啊?现在这个问题很棘手啊!

网友:
找微电高手处理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故障。重点查软件设置和编程,比如坐标系的设置。
一般先会回到当前坐标系的原点再开始加工,你查查当前坐标系原点的设置。

网友:
能回原点,说明设备系统是正常的,应该是你编程设置错误吧

网友:
找厂家过来呀。

网友(2009-10-04):
说说是什么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