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铣扁后,好多毛刺,怎么去除?

楼主(2009-08-27):
材料40cr,  M14*1.5 的螺纹, 铣扁厚10mm ,
铣扁的批量很大,50mm长的螺纹,一天要4000个。
用硬质合金的焊接铣刀盘铣扁。

但是铣扁后,螺纹里会塞满毛刺,影响螺纹的使用。

目前正在用板牙,在仪表床子上去毛刺,但是效率不是很好。一天也就2000个。

而且200跟,就要换1个板牙。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我上几天也碰到了类似问题。不过我的螺母只有M6。我是用环规中间开几条容销槽搞定的。产生的问题跟你差不多。头庝!关注中望高手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环规,寿命怎样? 线切割开槽要最少20块。  环规要20多块。这样如果做不了2000个。还不如板牙呢。

一个板牙m14 *1.5的, 5.5元。

网友:
先加工螺纹铣扁部分,然后再滚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个螺纹都要铣扁的。

如果铣扁后,没法用滚丝机滚螺纹了吧?

网友:
顺铣,每面铣左、右两刀

网友:
楼上的好意见!!!

   我的想法是做两块和螺纹能扣一起的工装,做成台虎钳的样式,平面刚好和你要铣的平面对齐,加工时加紧继可以保证绝对好的刚性,又能防止毛刺出现,哈哈。这样加持速度快,刚性好,质量绝对保证!!!

    楼主可以把产品图发给我,我明晚上给你工装图纸,如果你感觉你产品图纸要保密,只要大概的形状图纸和要求尺寸就好啦

我们厂怎么不做这种产品,一堆创意只能搁着乘凉~~

   我QQ182491246

不会收取报酬之类的,现在学的时候呢

网友:
七楼的建议非常好,割开后的螺纹高频下,M14的螺纹比较小了,但是还是需要割两个槽子。

网友:
切~~

  楼主消失了~~说说看法撒~~

有问题一起交流哈~

网友:
以前我们做过M20的,是铣扁后再做牙。

网友:
还是改工艺吧,如果以后的量还很大的话,那倒是可以设计个去毛刺的工装设备,我有个设计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天放假  ,回家了。。。

您的办法  确实不错。      我的这个螺纹有50mm长

网友:
我们是用钢丝刷!就是手磨机上除锈的那种!装在钻床上,还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不过要试一下后续加工螺纹时断续切削对刀具的影响有多大,
去毛剌建议用试一下抛光,用扳牙效率太低了。

网友:
不知楼主你们机加工完后有没有研磨一下或滚一下?

楼主:
以前我们做过M20的,是铣扁后再做牙。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楼主:
不知楼主你们机加工完后有没有研磨一下或滚一下?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设备研磨,或滚一下?

楼主:
同意楼上的方法,不过要试一下后续加工螺纹时断续切削对刀具的影响有多大,
去毛剌建议用试一下抛光,用扳牙效率太低了。
引用 网友F:

我们有1台抛光机,但是用什么磨料来做抛光呢?

网友:
我们的工艺是粗车—正火—铣方—精车—车螺纹,螺纹m20*1-6g长度30mm。基本没毛刺,刀具为yw2,寿命150-200件/次。

网友:
楼上的工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是车床后,直接用滚丝机滚螺纹,这样效率高,一天2000个螺纹很轻松。

楼主:
我们的工艺是粗车—正火—铣方—精车—车螺纹,螺纹m20*1-6g长度30mm。基本没毛刺,刀具为yw2,寿命150-200件/次。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样做的效率怎么样????

我目前滚螺纹 每个螺纹0.02元工资。铣扁比较慢0.15元工资,请问您的工资要多少??8小时日产量如何??

网友:
楼主是常州周边的吧?你的产品应该是一种无刷电机轴。楼上的不少建议单从防止产生毛刺上来说工艺是比较合理的,但就如楼主所说,他的前提是必须效率高,因为量比较大,还必须得整体加工成本低,因为竞争很激烈

网友:
从加工效率和成本来讲,滚丝是最好的加工方法,所以大家的目标还是放在如何处理滚丝后铣扁产生毛刺或者如何快速高效的处理毛刺上。

楼主:
从加工效率和成本来讲,滚丝是最好的加工方法,所以大家的目标还是放在如何处理滚丝后铣扁产生毛刺或者如何快速高效的处理毛刺上。
引用 网友G:

楼上说的很对。。。。。。。。希望大家鼎立帮助。。。。。。。。。。。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全部扔到抛丸机中过一遍如何?
会不会把螺纹弄坏?

楼主:
全部扔到抛丸机中过一遍如何?
会不会把螺纹弄坏?
引用 网友H:

我的抛光机,现在使用的磨料是400目的千页轮。。。。。。。。

很难到达螺纹牙内,而且螺纹会有磨损。。。。。。

而且铣扁后,很难完成3圆定心运动。

网友:
不知道高温去毛刺行不行

楼主:
不知道高温去毛刺行不行
引用 网友I:

成本,效率如何???

设备投资大小?

网友(2010-01-29):
钢丝刷~刷~

网友:
能不能用平面磨 磨那个平面啊。这样就不会有毛刺啦。

网友:
可以采用电解去毛刺

网友:
可采用化学去毛刺的方法去除,很容易的就会把毛刺去除,而且效率非常的高。有问题可联系13862384643

网友:
这个 用二次加工机不就可以了。根本不会有毛刺。 1# lacri_mosa

网友E(2010-03-08):
用什么设备研磨,或滚一下?
引用 网友J:

用小一点的卵石
有得卖
有圆形的
有尖的
有方的
在滚筒里滚一二十分钟

网友:
我觉得还是做个工装最简单了

网友:
可采用化学去毛刺的方法去除,很容易的就会把毛刺去除,而且效率非常的高。 同意

网友:
7楼的方法可以试试,学习了。

网友:
看看大家的讨论!

网友(2011-03-07):
我这有个产品螺纹径向铣槽,按你说的先铣后车,会不会崩刀?

网友:
我同意7楼意见,若给零件图,我给你设计这个工装。

网友:
在合金转盘铣刀刃口处开槽基本可以解决问题,不用进行二次加工。

网友:
用电解去毛刺会不会把螺纹的牙尖给去掉了。

网友:
既然要滚丝后再洗,那还是用工装保护螺纹部分,不让毛刺进入好

网友:
回复 网友J:

 可不可以这样
先做好牙
再铣
再回牙
当能在滚丝机上回牙

网友(2011-04-07):
7楼好主意,学习了,论坛上真是卧虎藏龙啊。

网友:
分粗铣和精铣,粗铣完留0.1的加工余量,再精銑一刀.

网友:
支持19楼!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我们购买了一台磁力抛光机,去毛刺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