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铁怎么算出公斤铁的圆棒直径是400毫米,长度530毫米,重是多少公斤?

楼主(2009-08-27):
圆铁怎么算出公斤铁的圆棒直径是400毫米,长度530毫米,重是多少公斤?

网友:
圆钢的重量=外径*外径*长度*0.00000618。六角钢的重量=对边*对边*长度*0.0000068

楼主:
524公斤?
是这样的吗?

楼主:
这样算出来是公斤吗?

网友:
是的。你没按错键的话!

网友:
搞错一数字了.0.00000618应该是0.00000617。对不起

楼主:
有个圆体铁。直径925MM长530MM他们报是1。9T我怎么算出来才1。4呢

网友:
体积 X 密度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对你应该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