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效率---请教

楼主(2009-08-27):
一般情况下风机的效率就是指全压效率,静压效率是针对静压功的,为什么没有动压效率呢?
风机的有用功(有用压力)难道不都是动压力产生的吗?
全压效率和静压效率哪个更重要?

请教,谢谢!

网友:
风机最有用的是静压,因此静压效率最重要。动压一般都排泄掉了,所以动压效率没多大意义。静压效率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