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螺丝问题,半周红防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27):
问题一: 不明白,第一个图纸是什么意思? 是毛坯吗?一般这种小螺丝是用冷墩的方法制作出?那么它是冷墩前的毛坯吗?
问题二:针宽,针深是什么意思?
问题三:在描述里半周红防松是什么意思? 作用是防松?它的材质是什么?工作原理?
问题四: G牙规品管? G 表示螺纹公差吗?那标准是多少?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  图上尺寸有公差要求在几丝,应该是最终的尺寸。
第四问题    G我认为应该是管螺纹的意思。

其他不知道,期待补充!

网友(2009-11-06):
半周红防松的意思是:
螺丝的成品再加上的。
防松是螺丝耐落,半周是指180度的红色耐落。
防松一般有四种颜色:蓝色,红色,黄色,褐色。

网友:
针床针宽应该是指头部十字针的大小。

网友:
问题三:在描述里半周红防松是什么意思? 作用是防松?它的材质是什么?工作原理?
防松是螺丝耐落,半周是指180度的红色耐落。
防松一般有四种颜色:蓝色,红色,黄色,褐色。
补充:耐落方式是LYNOK公司的一种专利,用一种特殊的胶水涂在紧固件上,可以起到类似垫圈的作用。

问题四: G牙规品管? G 表示螺纹公差吗?那标准是多少?
我觉得是测螺纹的螺纹环规的精度为G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