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802D传输,用RS232程序传不上去---请教

楼主(2009-08-27):
SIEMENS802D传输问题,用RS232程序传不上去,机床里面的程序也传不下来呀。问过西门子工程师,也按他说的改了20130和20240参数。软件设置没问题。端口,波特率等等都一样的。谁能说说怎么解决,或有谁操作过,指导一下具体步骤呀。谢谢

网友:
楼主。等我看看再答复。
先问一句:用的什么级别的口令?
另外,楼主单位好像有很多类型的机床。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把典型的FANUC的机床的PLC,文本格式的非零参数,加工程序给我研究研究。没办法,好奇心太重。

网友:
首先,楼主说的那两个参数和传输没有什么关系。难道你的手册上有这两个参数的解释吗?840D的手册上才有解释。
假设,楼主的传输电缆,通讯设置(机床侧和电脑侧),口令,文本方式或BIN方式选择都没问题。那问题应该是你刚传过PLC,但你忘了断开PLC的连接了。在PLC连接开启的状态下是不能传其他东西的。
祝顺利。

楼主:
没有传过PLC呀。那也个参数是西门子的工程师说的。叫改成0,否则不能传输,口令都用的是系统口令了。哪回再试试
你说的典型FANUC是什么系统。呵呵 。好像我传过一个是宝鸡CK7525车床的。觉得那个PMC做的不错
加工程序有什么好看的?你想研究,我哪天到可以把数控磨的程序发给你。全是宏程序,带自动测量,

网友:
你可以先连连PLC,如果能连上,那就不会传不了。传别的,一定要关掉PLC的连接。
你再试试。
西门子的参数都是有传承性的,840,810,802基本都是一致的,只是802少了很多参数。
数控磨的就算了,做习惯车床的看磨床的宏程序不习惯,其实很简单。如果是进口的还可以看看,国产的就算了,要是有什么问题倒是可以问我。
俺想看看带刀塔的车床,带各种刀库的加工中心,滚,插齿机的PMC,参数和加工程序。最好是好点的机床,之所以要FANUC,是因为FANUC备份比较方便,西门子传PLC要适配器。假如8000到9999号程序加密了,或者PMC加密了,没关系,我能解开。

楼主:
其实宝鸡7525的PLC应该是来自大宇的。因为我看了,和大宇车床的PMC差不多。
今天又试了一下,估计是数据传输线的问题,电脑没串口,是用USB转的串口
附上这两个PMC,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注释都是我自己加的。可能未全部注释,以后有时间再说

网友:
先谢谢。
USB转串口有些是不行,换个好点的试试。
注释倒不用,能把输入输出点的注释写给我就好了,参数和程序也给我就更好了。研究一台机床,PMC,程序和参数都有关联的。

楼主:
呵呵 ,楼上原来喜欢高难度的,哪回有空把一台达诺巴特的数控外圆磨T图给你,是210IT系统的。这台机床参数没有,因为在机床硬盘上有备份,所以没做备份(GHOST备份的整个硬盘)。

网友:
呵呵。GHOST文件有点大啊。
T图当然好了,最好有输入输出(包括MCP)的注释,这样才看得懂啊。
先谢谢。不着急。

网友:
建议备份的东西最好刻光盘,存在原机的硬盘上不保险。前段时间新买的PCU50,硬盘没用多久就坏了。换个新的再GHOST回去,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