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针法测螺纹---请教

楼主(2009-08-28):
请教
三针法检测螺纹中径,以及测螺纹中径以后的参数怎样评定?

网友:
你可一到机械手册上看一看,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三针法  听说过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有谁能说下怎么用啊

网友:
那我来说说测量的步骤
1。根据螺纹的螺距测量量针的直径D(螺距1.25 D=0.724,螺距1.5 D=0.866 螺距2 D=1.157, 手册上可查)
2.在手册上查出螺纹的中径d2
3.根据量针直径选择修整量A(这也是要查表的)
4.算出实际测量尺寸M=d2+A  再加个公差就可以了(公差看你螺纹要求,一般手册上也有)

网友(2009-12-30):
用过,挺好用的
量的还行!机械手册上用

网友(2012-06-20):
三针归根到底还是希望针在要求的螺纹中径处和螺纹侧面相切,通过测量相对的针的距离,换算出螺纹的中径。

网友A:
10年的老帖了,不知道还需不需要
我从一本关于检测的书摘出来的,忘了什么书了

网友:
所有的机械手册上都有么?还有T型螺纹怎么测得呢

网友(2020-04-07):
引用 网友A:
10年的老帖了,不知道还需不需要
我从一本关于检测的书摘出来的,忘了什么书了

感谢分享。